吸盘吸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9-01):
如图片,吸盘要吸附在红色圈中的位置,但是中心有小孔,有没有什么类型吸盘可以使用的?或是有没有其他结构可以将这种薄板轻易抓取? 薄板在皮带上运动。

求助大侠,谢谢!

网友:
环形吸嘴,图片不会贴,自己查下吧

网友:
这与工件的重量、工件表面的平整度、孔的大小、可吸附面积大小都有关

网友:
可查阅SMC样本,可参考“非接触式吸盘”,吸取PCB有孔板

网友:
海绵吸盘试试

网友(2015-10-13):
有吸盘可以用的,是人工操作还是要自动化吸放

网友:
来料变形不大的话,可以自己做吸板,中间突出一台阶堵住孔,板子比较轻,稍微漏点气不影响吸取。专业一点就自己定做吸盘,不想麻烦就买非接触式吸盘,价格高些。

网友:
同意8楼

网友:
海绵吸盘,中间有多个气孔的那种,稍微漏气不影响吸取效果

网友(2020-07-06):
吸盘用的哪一家的?有在用吗

楼主(2020-09-27):
已经解决了

网友:
用4个小吸盘,避开中间的孔,这个板子看样子不大,LED灯板,重量也很轻,表面光滑,6mm左右的吸盘足够吸起来。

网友(2021-03-22):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