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取出的ABS塑件,加强筋背面的缩影如何解决?

楼主(2015-09-01):
请问下,从模内刚取出的ABS塑件加强筋背面的缩影如何解决?我们想过很多办法,缩影可以改善但不好解决。谢谢!!!

网友:
加强筋下加R,行不行?

楼主:
我们做模具都加上R角了。效果不明显。

楼主:
你以前加R解决过此问题吗

网友:
在结构设计阶段,注意筋板与底面的壁厚比例一般不超过50%;结构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注塑工艺调整控制缩痕。

楼主:
结构设计较合理,我们试过好多方法了都没有彻底解决。

网友:
加强筋太厚!减薄加强筋!或者把表面的壁厚加大!

楼主:
老师现在产品不改,可否有工艺好调整?

楼主:
我现在担心螺纹型芯没有通水路而前模型腔通了冷却水?我的想法是否可以前模接模温机接热水,目的是产品里外温差不大,老师请问是否可以?

网友:
给你三点建议:
1.把缩水的那个面壁厚加厚,大约是加强筋的3倍,可以通过抛光后模的平面解决;
2.把加强筋设计成"U字形',另外加强筋可以不做那么高;
3.在这之前,还是找个好一点的工艺师傅试试模,这个很重要。

相信一定会解决。

楼主:
谢谢!我把样品的加强筋剪掉些看看

楼主:
坐下跌落测试看看,如果通过的话,加强筋去掉些

楼主:
实在不行的话,我想把产品底部胶位加厚点

楼主:
谢谢大侠给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