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金属铭牌,用气动吸笔抓取,如何避免一次抓取两件?

楼主(2015-09-01):
现有多个金属铭牌,外形尺寸大概70x40mm,表面非常光滑,叠放在一起,现用气动吸笔抓取时,产生一次抓取两件的现象,请问这种情况怎么避免?

感觉贴片机应该有这类问题,求大神求指导。

网友:
用毛刷或者用气管吹气,把产品线分离开咯

网友A:
油水粘连了?可以做一个订书机机构,每次只供给一个名牌抓取。

网友(点评):
那就是先横着移动出来,再提起?我在汽车冲压车间见到的大尺寸钢板。都是凹型吸起。不会造成划伤和一次只拿起一片。

网友(点评):
U型吸起是靠材料的弯曲力,当施加的弯曲力大于两张贴合板材的吸力时两张板材自动脱落,这种事对于大尺寸薄板用的,铭牌很小没法弯曲,所以不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水粘连了?可以做一个订书机机构,每次只供给一个名牌抓取。

这个想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使用磁性分张器!

网友(点评):
铭牌不一定都是钢件,一般铝的多

网友:
磁性分离器是正解

网友:
比较软的话,加个弹簧顶弯,提起的时候上下抖动,在电子厂里见过这种。

网友:
可不可以将叠起的工件放到倾斜的橡胶软斜面上,下方支撑板加入弹簧设计,利用吸笔下压的力与橡胶面的变形支撑来破坏油膜的吸附

网友B:
钢的话磁力分张  其他材质不好分的话 上个分料结构

网友:
采用分纸机构方式应该可以。加滚动毛刷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的话磁力分张  其他材质不好分的话 上个分料结构

您指的分料机构具体一下可以么?谢谢

网友:
既然是铭牌,厚度应该不大吧?掀起一个角,吹气。
想省事,用分张器。导磁的用磁性分张器。不导磁,用机械式分张器。

网友(2015-11-02):
非磁性材料就不能使用强磁分离器了,可以考虑吸盘加拨片一次吸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