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中对于这个U型槽是怎么标

楼主(2015-09-01):
想问一下国标中对于这个U型槽是怎么标,
1. 40x10槽口
2. 30x10槽口

网友:
自己去好好看看书

网友:
  对于腰孔的标注,机械设计手册中有推荐的标注方法。对于U型槽口的标注,要考虑配合零件的尺寸。是标注内侧宽还是外侧宽?外侧高还是内侧高?要看你的设计意图了。

网友:
图中的长孔标注的清楚。

网友:
看看机械制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