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个圆锥滚子轴承,怎样确定应该用多大的预紧力预紧?

楼主(2015-09-01):
(无正文)

网友A:
考虑的因素很多,一般的原则是,当两个圆锥滚子轴承一背对背或面对面的方式配置时,在径向载荷的作用下,轴向力一般是单向的。即一个是变紧,另一个是放松。预紧就是使被“放松”的轴承的游隙接近零,这样径向载荷由两个轴承均匀的分担,且每个轴承有一半的滚动体承受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的因素很多,一般的原则是,当两个圆锥滚子轴承一背对背或面对面的方式配置时,在径向载荷的作用下,轴 ...

应该达到一半滚动体接触,负游隙工作这我知道,可是怎么能确定那样的一个数值可以达到这个工作条件呢?

网友A:
我是这样认为的,施加工作载荷后,会因为各种结构的弹性变形使轴产生位移,预紧就是消除这个位移。
弹性变形的元件包括轴承径向定位和轴向定位的一切零件。
再者,每个零件因为加工误差有个体差异,所以这个预紧量也是一个范围,所以才有可调整的结构,例如锁紧螺母。或者垫片等。

网友B(2016-01-07):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认为的,施加工作载荷后,会因为各种结构的弹性变形使轴产生位移,预紧就是消除这个位移。
弹性变 ...

我们设备上有棵齿轮轴,轴的两端安装圆锥滚子轴承,轴承面对面安装。在圆锥滚子轴承施加预紧力后,齿轮轴很难用手转动了,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设备上有棵齿轮轴,轴的两端安装圆锥滚子轴承,轴承面对面安装。在圆锥滚子轴承施加预紧力后,齿轮轴 ...

怎样施加预紧力的?
螺母锁紧?还是端盖?
手的力气比较小,一般可能转不动,但是如果增加点力臂,或者利用扳手等工具,应该能转的动。
轴运转受热会有一定的伸长。正所谓“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零游隙”。
所以在常温下也是负游隙了,所以肯定用手转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施加预紧力的?
螺母锁紧?还是端盖?
手的力气比较小,一般可能转不动,但是如果增加点力臂,或者 ...

圆锥面对面布置,考虑温升的工作游隙只会比安装游隙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施加预紧力的?
螺母锁紧?还是端盖?
手的力气比较小,一般可能转不动,但是如果增加点力臂,或者 ...

压盖压着板式弹簧,弹簧压着间隔套,间隔套压着轴承外环,预紧力靠间隔套与压盖的间隙调整,压盖紧固螺栓安装时打力矩。用手使劲扳动齿轮,齿轮还是勉强可以转动的。

网友:
可以参考成对配置的角接触轴承的预载荷,在乘以系数。

网友(2018-04-06):
面对面安装冷态下的游隙应该比正常工作状态下的游隙大吧,这时候都不能盘车,正常运转时会不会就成了负游隙了,你可以在轴承安装完成以后用塞尺测一下游隙,看看具体数值是多少,如果太小的话适当减小一点预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