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的高速、中速、低速,要怎么区分呢?

楼主(2015-09-01):
齿轮传动的高速、中速、低速,要怎么区分呢?或者有什么运动范围?

请教一下各位机械大神!谢谢了!

网友A:
按齿轮的圆周速度分,
极低速:<0.5m/s
低速:0.5-3m/s
中速:3-15m/s
高速:>15m/s

这种问题,齿轮手册或任何一本齿轮教材上都能找到。
还是希望能看到一些有技术含量或挑战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齿轮的圆周速度分,
极低速:15m/s

谢谢大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齿轮的圆周速度分,
极低速:15m/s

请教刘老师:想让两个齿轮能同步同向直接传动,不经第三轮,有可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刘老师:想让两个齿轮能同步同向直接传动,不经第三轮,有可能吗?

有,很多类型的同轴传动都可实现。例如,少齿差行星传动,可实现同轴同向传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类型的同轴传动都可实现。例如,少齿差行星传动,可实现同轴同向传动。

不能同轴,但还要能同步同向传动

网友C:
一外齿一内齿啮合传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同轴,但还要能同步同向传动

“同步”的概念怎么理解?具体指什么?
仅同向的话,简单内啮合就可实现呢。

网友(点评):
教授可以先查看楼主发过的帖子 ^_^

网友(点评):
刘教授真的是诲人不倦!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的概念怎么理解?具体指什么?
仅同向的话,简单内啮合就可实现呢。

我说的同步是齿数要相同,也就是传动比要1:1的。另外内啮合的同向不行,一定要外啮合的同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外齿一内齿啮合传动。

这样不行

网友:
哈哈,刘亚景老师,我这个问题够高难度了吧?

网友(点评):
已在你开的新帖中,做了详细回答。请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