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杆子回转270°,我想采购这样的设备

楼主(2015-09-01):
如下图,有个竖杆子垂直向下,底部有50kg的设备(人不容易下去)。现在想设计一个方案,可以将竖杆及设备翻转270°上来,然后我们更换设备。然后再回转下去到原来位置。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用电动或者手动的工具,配合减速机或则有液压系统可以实现吗?具体可以问我qq:414063668 有企业最好,我需要采购这样的设备

网友A:
不是高楼就是悬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楼就是悬崖

船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船头

好吧,猜错了,我觉得这个弄个带减速机的电机,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猜错了,我觉得这个弄个带减速机的电机,应该可以吧

船头要安装减速机和电机,风吹日晒我怕容易坏。到时候设备回收不上来就麻烦了。最好有手动和电动都有,备用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利用多关节机器人的一个关节就可以。
下图示例关节的工作范围±150°,关节处的容许力矩可满足你的载荷要求。

网友:
不完全齿轮  ,链条结构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头要安装减速机和电机,风吹日晒我怕容易坏。到时候设备回收不上来就麻烦了。最好有手动和电动都有,备 ...

一个减速机两个输入轴,一头装电机,一头装手摇的把手

网友B:
要看船头空间,才能具体布置。
手动略费劲,做套简易机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船头空间,才能具体布置。
手动略费劲,做套简易机构就可以。

可否留个联系方式,做交流,船头大约有2m空间,可以支撑。但是船头安装设备不能太高,否则遮挡驾驶员视线。

网友(点评):
我在江苏常州,手机号13921099930。手机经常不在身边,发短信可靠些。

网友C:
把杆子配平衡,轴上装链轮,减速机装船上,链条传动。

用电机+RV减速机,输入轴另一头装手轮,电动手动皆可。

网友:
得明确受力点,及承力点,及可用空间,及其它的一些参数,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杆子配平衡,轴上装链轮,减速机装船上,链条传动。

用电机+RV减速机,输入轴另一头装手轮,电动手动皆 ...

请问把杆子配平衡是指把杆子的另一头配上重物以平衡杆两端重力产生的转矩吗?反正我是这样想的,这样就不需要太大的外力就可以使得杆旋转上来了。和拦车杆一个原理

网友:
其实就是放平即可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