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伙如何出料?斗轮挖煤机

楼主(2015-09-01):
如何将煤从斗中送到输送带上的?另外斗宽多少?

网友A:
工作原理:利用斗轮连续取料,用机上的带式输送机连续堆料的有轨式装卸机械。它是散状物料(散料)储料场内的专用机械,是在斗轮挖掘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可与卸车(船)机、带式输送机、装船(车)机组成储料场运输机械化系统,生产能力每小时可达1万多吨。

运行方式:它有堆料和取料两种作业方式。堆料由带式输送机运来的散料经尾车卸至臂架上的带式输送机,从臂架前端抛卸至料场。通过整机的运行,臂架的回转、俯仰可使料堆形成梯形断面的整齐形状。取料是通过臂架回转和斗轮旋转连续实现的。物料经卸料板卸至反向运行的臂架带式输送机上,再经机器中心处下面的漏斗卸至料场带式输送机运走。通过整机的运行,臂架的回转、俯仰,可使斗轮将储料堆的物料取尽。

其实,你自己百度“斗轮机‘,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原理:利用斗轮连续取料,用机上的带式输送机连续堆料的有轨式装卸机械。它是散状物料(散料)储料场内 ...

我想知道的是,输送皮在斗轮的回转半径外,出料是利用离心力和重力将料落到皮带上的吗?
如果斗轮转速过快或过慢,就会产生乱飞、落不到位的情况吗

网友:
看过一视频,煤斗转到后方时煤自由落到下面的输送机的料斗中。

网友:
半轮直径18米多,斗宽估计1.5-2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输送皮在斗轮的回转半径外,出料是利用离心力和重力将料落到皮带上的吗?
如果斗轮转速过 ...

利用离心力使料落到皮带上,因为有导向,再说,卸料高度不高,所以不用考虑料乱飞的情况。

网友:
应该不用过多考虑料乱飞的情况,完全避免也不可能的啊

网友:
庞然大物

网友:
有配套的皮带输送机或拉链机输送物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输送皮在斗轮的回转半径外,出料是利用离心力和重力将料落到皮带上的吗?
如果斗轮转速过 ...

楼上的哥们没看懂您的疑问。

通过这个视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矿石是如何从斗轮中落到旁边的皮带上的。

挖斗为中空结构,挖斗取料上升至到最高点途中,矿石即开始跌落在伸到
斗轮内的倾斜挡板上,从而流出斗轮,然后跌落在旁边的皮带上。。。

网友(点评):
看到了,还有点不太清楚,就是每两个斗之间有个U型空框,是不是只用来挖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