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胀轴的使用

楼主(2015-09-01):
最经在弄一款包装机械,其中的收膜放膜打算用气胀轴来弄,法兰键式气胀轴,刹车配相应的磁粉制动器,和离合器,膜卷宽420mm,外径280mm,内径76mm,净重15kg,特在此请教下有经验的前辈,这一套下来要多少钱,收放膜的安装,法兰式气胀轴的内部结构等等,有知道的还请赐教啊  图片是在淘宝找的,没去水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就是一根可以膨胀的软管.压缩弹簧机构,将槽里面那些压块伸出.放气后,压块在弹簧力的作用下缩回.这样一套 ...

嗯,你好,那收卷和放卷的气胀轴结构都是一样吗

网友(点评):
就是用来装模卷的,收放当然一样

网友B:
看你所要达到的回转精度了,如果是普通的你需要的这个尺寸没多少钱。不过仅靠法兰安装你的回转精度如何保证啊,法兰的的另外一段怎么也要有个支撑段吧,如果没回转稳定和精度要求,就随便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所要达到的回转精度了,如果是普通的你需要的这个尺寸没多少钱。不过仅靠法兰安装你的回转精度如何保证 ...

你好,我们这个没什么精度的,就是普通的收放膜

网友:
瓦片式的应该便宜点吧

网友:
气涨轴有键式和瓦片式两种,楼主图上的是键式气涨轴,瓦片的贵一点;气胀轴价格是按长度算的(多少钱一米)具体还有问座气胀轴的厂家

网友C:
气胀轴有键式、瓦片式;楼主图片上的是键式气胀轴,气胀轴的价格是按长度计算的(具体多少钱一米不清楚了),我们用的450mm长的瓦片式气胀轴,做回来大概6、7百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好,我们这个没什么精度的,就是普通的收放膜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胀轴有键式、瓦片式;楼主图片上的是键式气胀轴,气胀轴的价格是按长度计算的(具体多少钱一米不清楚了) ...

嗯,谢谢指导,准备用健式的了

网友D:
这个我们经常用,也的收放带,非常简单,按要求给供应商做,买回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们经常用,也的收放带,非常简单,按要求给供应商做,买回来直接用。

嗯,之前有人说法兰式气胀轴还要配磁粉刹车,这样的话成本是不是比较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之前有人说法兰式气胀轴还要配磁粉刹车,这样的话成本是不是比较贵啊

我们用的就是加磁粉制动啊,要不然如何停转

网友(2018-12-19):
要看你收模精度,一般放卷和收卷都需要各自的纠偏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