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导向的问题

楼主(2015-09-01):
现在手上再做一个气缸提升的机构,发现个问题,板材比较大,吸盘吸起来有晃动,对气缸寿命会有很大影响,在想能不能使用铜套做外导向,帮助气缸杆摆脱晃动,这样可行性怎么样,另外滑动摩擦后的铜和石墨粉会对气缸有影响吗?请大师指点。

网友:
机构用导向,气缸头上用浮动接头。

网友A:
使用铜套做外导向,帮助气缸杆摆脱晃动??
你的意思是: 用铜套来辅助气缸的伸出杆来做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铜套做外导向,帮助气缸杆摆脱晃动??
你的意思是: 用铜套来辅助气缸的伸出杆来做导向??

恩,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减少杆子的晃动了,以前都是用直线轴承配合光轴做导向的,现在是空间位置有限

网友(点评):
好吧,你这种做法没有见过,你可以听听7楼的意见,,为什么不用带导杆的气缸呢?

网友:
可以考虑带导杆气缸啊,双轴缸之类的!

网友:
这个东西直接做气缸导向,时间长了不会磨损汽缸杆吗,那样气缸不还是会损坏吗

网友:
使用铜套做外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我是做气缸的;

为什么不直接用带导向的气缸,这个是属于标准气缸系里的,可以查气缸厂家,一般都 有;
另外加导向,最好你自己不要加,让气缸厂家加;导向部分要求与活塞杆位置加不好,会起反作用;这里会存一个尺寸设计的问题;

网友:
吸盘用风琴吸盘,可以缓解震动

网友:
应该可以的,试试啊。

网友:
导向结构是必须的,靠气缸杆导向只能在径向负荷很轻的情况下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