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包怎么报价

楼主(2015-09-01):
这个零件怎么报价.数量150件.材质45#.不用热处理.按照图纸标注公差做.未标注公差可以做到正负0.05.侧面圆弧快走丝做.其余的普通铣床加磨床来加工.可以报多少钱一件.请教大师帮忙.谢谢

网友:
中心距要求比较高,一丝的公差,那机床得有多稳才行?测量也是个麻烦事
还有键槽对称度0.02,批量没有数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这玩意要是用普通机床做,一天都做不了几个。
建议是外形和中间通的长圆槽一起加,后续加工做定位用
至于价格,这么个玩意精度又比较高,估计对粗糙度要求也不低。
估计没个200块一个是没啥利润

网友:
想干脆利索就用小型卧加,加工费150左右/小时,材料另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