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中的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5-09-01):
      图中红框中的是什么结构?
     在网上看到一张马路切割机的图片,是用丝杆来调节刀片高度的,不过丝杆应该不是上下直线运动而是有摆动的,所以红框中是不是一个特殊的结构?

---------------------

看了一下网上的资料,是不是关节轴承?
关节轴承_山东精密制造精密关节轴承物优价廉GE200ES -

网友:
摆动的应该是下面刀片部分!

网友:
似乎是一个调节切割锯片仰低头,就是切割深度的螺母副机构,图不太清晰。

网友A:
看起来只是一个连座轴承,螺杆固定在连座轴承上,连座轴承安装在一个可以摆动的面板上面。螺杆上端安装手轮,下端与内螺纹件(图中又黑又长的那个东西)连接,转动手轮,可以调节刀片深度。看样子有点想UCFK型的连座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只是一个连座轴承,螺杆固定在连座轴承上,连座轴承安装在一个可以摆动的面板上面。螺杆上端安装手轮 ...

恩 应该是的,之前没遇到过,谢谢

网友:
没有特殊结构,后面座子带铰点的的嘛

网友:
是一个连座轴承,螺杆固定在连座轴承上,连座轴承安装在一个可以摆动基板上。螺杆上端安装手轮,下端与内螺纹件(图中又黑又长的那个东西)连接,转动手轮,可以调节刀片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