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主轴带动问题

楼主(2015-09-01):
发现一般加工中心都是链条配重带动的,但是有的却是汽缸带动的,请问两者有什么区别?哪种更好?

网友A:
不管哪种,都是为了平衡主轴的重量,使升降更轻松,配重的没有外部气源,很少有故障,但是升降惯量大,气缸的没有惯量问题,成本更低,重量轻,但是需要外置气源,有气缸磨损问题。所以总的说来,个人更倾向于配重的(一般无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哪种,都是为了平衡主轴的重量,使升降更轻松,配重的没有外部气源,很少有故障,但是升降惯量大,气缸 ...

谢谢,还想请教一下:三菱的系统驱动,4合一的好还是单轴分开的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想请教一下:三菱的系统驱动,4合一的好还是单轴分开的好呢?

这个看个人的观点了,一般来说,四合一的一旦出现问题所需要的维修成本会高一点,而且个人认为,一般的东西都是分立的好维修,节约成本。但分立的会增加制造体积,和制造成本,用户在购买的时候也需要花更多的金钱。越复杂的东西越爱出问题,而且出了问题不好查找。各有利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