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拿,求问换多大的齿轮?

楼主(2015-09-01):
1右侧齿轮带动连杆,连杆下三个竖直连接的是切刀,最左侧是一个驱动偏心轮
2切刀每一秒切割一次,偏心轮每一秒带动传输带前进5公分。
3请问如何修改或者换多大的齿轮,可以使切刀落下的时间慢一倍而成为2秒,同时偏心轮控制的传输带速度不变?

网友A:
把右侧的被动链轮齿数加大一倍,再改左侧凸轮的轮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右侧的被动链轮齿数加大一倍,再改左侧凸轮的轮廓。

右侧的被动链轮齿数加大一倍,这个齿轮的半径增大吗?左侧凸轮也增大一倍吗?谢谢,需要给车床师父说明白好加工的!

网友(点评):
左侧凸轮不用加一倍。

楼主:
引用 楼主:
右侧的被动链轮齿数加大一倍,这个齿轮的半径增大吗?左侧凸轮也增大一倍吗?谢谢,需要给车床师父说明白好 ...

那具体应该怎么修改啊?麻烦给我说的详细一点啊?谢谢l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齿轮半径改变吗

网友C:
楼主你是问偏心轮速度不变吗,还是偏心轮进给量不变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齿轮半径改变吗

想法简单了,改变齿轮你的偏心轮也慢。变齿轮的同时要改变偏心轮;你可以改连杆上的曲轴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问偏心轮速度不变吗,还是偏心轮进给量不变哦?

偏心轮的转动是驱动皮带的,皮带的速度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简单了,改变齿轮你的偏心轮也慢。变齿轮的同时要改变偏心轮;你可以改连杆上的曲轴加长。

是加长一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简单了,改变齿轮你的偏心轮也慢。变齿轮的同时要改变偏心轮;你可以改连杆上的曲轴加长。

具体数值需要改为多大啊,是原来的一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问偏心轮速度不变吗,还是偏心轮进给量不变哦?

是进给量不变

网友:
你只是进给量不变的话,只需要改变齿轮就好

网友:
偏心轮是个独立个体(皮带驱动),所以你的齿轮怎么变都不影响它,把齿轮齿数增加一倍就行了!
或是把减速机变慢二分之一就行了,这样齿轮也不需要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加长一倍吗

这个转动比例换算,你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吧

网友:
齿轮再哪里?
偏心轮的动力输出给皮带,皮带在哪里?
看不懂
听起来很简单,又貌似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