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2的圆螺母m35的我们集团外协竟然没有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01):
出了个m35×1.5的螺纹的轴  采购m35×1.5的圆螺母
采购说没有  领导说这个本来就不常见  我犯了常识错误
这个怎么破  毕业就来画图了  这个常识都没接触过
我看公司物料上有就选了  唉  到底怎么注意这种问题呢
请各位帮忙出出意见

网友:
改成标准的不行吗

网友:
这个不用破,因为你们的采购不懂。
这个规格是轴承用的锁紧螺母,当然有卖的,精度比较高,价格不便宜。

网友:
M35螺母有的

不管是外协加工还是采购标准品都没问题

目前没有必要让步,要求外协按图纸购买,以后改不改是你的事

而且这个尺寸多数是用来压轴承内环的,外协没有任何理由说买不到

你的错不在于你要如何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而是在发生问题时没有底气去要求外协按照你的要求去干活!

网友:
改成常用标准螺纹紧固件

楼主:
我感觉是我错了  3的确不应该总在锁紧轴上

网友:
很容易买到的产品,你们采购真恶心!跟领导说:改图纸可以,现有设计师最好的设计,若为了这省事,那好买,只能降低产品性能了。没办法,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事情

网友:
标准件。国内很多厂家做。实在不懂,找米思米买。

网友:
用在固定轴承内圈上并没有错,再考虑加工和检验,工厂里有螺纹环规的话,那更无话可说了。
当然,你那这个圆螺母去连接固定普通的零件,那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这款螺母标准上是有的,但不属于常用系列,采购难度可能大点,设计上最好避开使用(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5478335363&ali_refid=a3_430337_1006:1109667062:N:gb812圆螺母:84e254a8ce22d185b74b1be5b3a3c2fe&ali_trackid=1_84e254a8ce22d185b74b1be5b3a3c2fe&spm=a231o.7712113.1004.109.wU5oJW&mt=&ali_refid=a3_430337_1006:1109667062:N:gb812圆螺母:84e254a8ce22d185b74b1be5b3a3c2fe&ali_trackid=1_84e254a8ce22d185b74b1be5b3a3c2fe&spm=a231o.7712113.1004.109.wU5oJW
淘宝上有卖   就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