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模具的注塑件,一般多少合格率算是正常?

楼主(2015-09-01):
塑料模具每个月二三十万的产量,每个月生产不合格率在多少以内算是可以接受的?最好知道的大神提供点国标或者行标给新人了解了解!!

网友:
你提这问题是表示你对塑料模具完全不了解,甚至一本相关的模具设计手册也没有吗

网友:
这个真是爱莫能助啊

网友(2015-10-19):
这个,威望要求这么高。。

网友:
塑料注射产品的质量取决于
1:模具质量的稳定
2:注射机各项技术性能的稳定
3:注射工艺的合理
4:塑料原料与模具,注射工艺的匹配。
所以,所谓注射模具产品的合格率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也没有什么国标或者行业标准。
当然,在进行产品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技术指标。否则,如何控制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