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形状的空心管怎么如何单独出料?

楼主(2015-09-01):
此原料,长度大约5m,工人每次都是把料堆叠一块,料可能是朝下也可能是朝侧面,也可能是朝上面!现在想做个自动化出料方案!像这种形状的原材料出料如何按照一定的朝向出料?说简单点就是有没哪种结构可以解决单根定位问题,广大网友们有好的意见吗?

网友A:
很容易实现的,做个简易的槽式输送机构就行了;槽型比你的零件土台稍稍大点,然后在直行轨道一侧装推送机构,反装的高度高被推掉;掉槽子里的能通过;反装的被推到旁边的另一个相同轨道,就被旋转180度了(这块是设计难点,需要摆正等一些机构)

网友(点评):
这么长也行吗

网友(点评):
地方够得话可以,呵呵。也可以弄成旋转槽轮机构,自动出料

网友(点评):
没有你说的这么简单,来料状态如何?怎么整列?怎么分离?如何定位?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另一套方案,一个异性传动带,自动筛选

网友:
能否考虑在下料的时候就定向

网友B:
看零件截面大小,长宽差不多,槽式输送机构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零件截面大小,长宽差不多,槽式输送机构可以的

能稍微详细点吗?槽式输送机?目前是必须在一堆叠的料里单根出料定位,槽式输送机能实现这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实现的,做个简易的槽式输送机构就行了;槽型比你的零件土台稍稍大点,然后在直行轨道一侧装推送机构 ...

亲 有点不太了解你说的 因为我要在一堆料里单根抽出来定位,况且5m长?而且每次方向要保持一致性的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网友:
只要你能抽出来,定向机构很简单

网友:
切实可行的方法:料仓+仿形滑槽+分离机构和限位装置

网友C:
给你个参考

网友(点评):
考虑一个倾斜链板输送结构,链板上有槽型正好把凸面沉进去,这样上升时候,反着型材调回料斗内了

网友:
长度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参考

最厉害的设计就是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巧!

网友:
在理想的状态下,您是怎么考虑的。换句话说,就是你想象当中应该是怎么排列这些物料的。

网友:
泛泛而谈,好像方案很多,但实际可能不是这样。零件的材质、外形尺寸、壁厚与强度、重心位置、表面能否受磕碰等等,这些都是限制条件,只有设计者自己知道。
假定允许磕碰,又假定它的重心靠近最长边处,那就很好办,比如,你用一支棒子(截面形状可以是异形的)伸到它内腔里,往上一挑,它的横截面自然就会在重力作用下处于长边向下的方向,这不就定向了吗?因为这两个限制条件是假设的,不足为据,但是,设计方案必须以限制性条件为前提,不明确限制条件,就无法完成设计。
再者,提出输送机方案或振动筛方案的前辈,有没有想过现场是否允许搞个输送机或振动筛呢?这可是要占地儿的呀。
总之一句话,有关零件的属性和限制性条件必须首先明确。

网友:
是否可以在某个面上方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