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事故求解答

楼主(2015-09-01):
供应商有一批零件有问题,属bosch K类缺陷,供应商派员工过来IQC安排全检零件,用到机器上又发现了不良零件,成品机器需要全部返工,事情出了,责任谁来担,板子怎么拍,求解

网友:
首先我明确表示我不知道bosch K类缺陷,是什么样的缺陷,就质量事故这个问题而言,对于供应商的责任还是有的,至少是产品质量有问题的,为了给客户留个好印象嘛,拖回家重新来过这是必要的,够不够成质量事故需要你们去判别;其次,外购零件不是都应该通过复检么,你们自己复检的时候没发现还是说复检根本没有哪项内容;如果没发现的话那就说明你的质检人员或者仪器不过关;如果是没有项检验只能说当初规定检验项目有问题。以上属于个人愚见

网友(点评):
赞成,人家全检后你们接收了,就表示没问题了,后面出的问题看看具体是什么问题,如果是人家那的问题就协商一下(怎么定自己看着办),如果不是的话,嘿嘿,自己受着吧。

网友:
外购件进厂时是谁检查的,本厂质检员。

网友(2018-05-15):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