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所示的螺旋面用2mm钢板是怎么加工成型的

楼主(2015-09-01):
如图所示,材料厚度2mm,外螺旋线直径1200mm,内螺旋线是440mm,螺距1000,这样一个螺旋滑道在实际制作中是如何制作的,需要用到哪些设备,请高手详细解答下,谢谢!(滑道去掉两侧挡板后可通过ug钣金展开,但是UG中这个滑道曲面是不规则扭曲的)

楼主:
这种滑道设计有哪方面资料吗

网友(点评):
螺旋叶片放样。

楼主:
这个是和铰龙哪样放样吗

网友:
2mm厚度,确定不是焊接成型?那就冲压吧

网友(点评):
边当然是焊上的,说冲压先看看尺寸。

网友:
2毫米厚的板,钣金放样就可以。

网友:
先下料同心圆,压型,组焊,拉成螺旋。

网友(点评):
拉伸前套在心轴上。

网友(2015-10-31):
1底板+2边条 焊接  打磨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