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一个插件

楼主(2015-09-01):
我用的是SW2014和2015版本,但没有破解的Simatimulon插件使用,不知哪位大侠能帮我传一份,先谢谢了。

网友A:
sw2010开始,Simatimulon就合并进solidworks本身内部了,不再提供单独的插件;你没有,说明安装的时候没有选这个组件,找个安装程序运行下,添加这个组件就行了,都不需要重装

网友:
楼上说得对,添加这个组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2010开始,Simatimulon就合并进solidworks本身内部了,不再提供单独的插件;你没有,说明安装的时候没有选 ...

我安装过了,不能打开使用,不知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安装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