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的钣金可以切吗

楼主(2015-09-02):
我做好的一个钣金,现在由于进不了电梯,可以从中间进行切割吗,钣金师傅说切会让整个报废。本人新手,希望各位大大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在几楼?不能从楼外吊装吗?窗户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几楼?不能从楼外吊装吗?窗户够不够

20楼啊,外面吊不靠谱啊,而且很重,会被老板骂死,做好的钣金是不是不能切

网友B:
如果装配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的,切了以后再焊在一起。汽车表面的钣金板撞坏了都可以整形好,这个当然也没问题,就是可能增加工作量。

网友C:
你想一切办法拿上去了,怎么拿下来?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问

网友A:
这个部件是机箱,壳罩之类的吧,相信表处理之类的也都做完了,
你切了之后到楼上要把它拼回去,可以试试用板子搭接,怕强度不够加加强筋等,还有注意切缝的防腐蚀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装配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的,切了以后再焊在一起。汽车表面的钣金板撞坏了都可以整形好,这个当然也没问题 ...

这个切了不能焊还要搞下去,现在是弄进公司做调试,我想这样切,然后用螺栓转配可以吗,那个钣金师傅说切不了,是他嫌麻烦不想切还是向他说的切了会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部件是机箱,壳罩之类的吧,相信表处理之类的也都做完了,
你切了之后到楼上要把它拼回去,可以试试用 ...

表面处理还没有做,刚刚焊接好

网友(点评):
表面处理没做,切割问题不大;恢复组装后可能会有变形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一切办法拿上去了,怎么拿下来?

是的,所以我现在想把他改成两半,就是不知道做好了还能改吗,还是必须重做,怎么样能减小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部件是机箱,壳罩之类的吧,相信表处理之类的也都做完了,
你切了之后到楼上要把它拼回去,可以试试用 ...

是一个机箱的上半部分

网友C:
还是想办法改成活动式的,好拆,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想办法改成活动式的,好拆,好装。

嗯,开始设计没有考虑电梯的问题,下一次会改掉,就是想问下这个做好的还能不能改了,重新做一费时二费钱,老板也会有很大意见

网友D:
切是能切,但是切不好的花变形很严重的!整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E:
不是切不了,切了就变形,切完还得加焊加强边吧。这样表面又破坏了,重新处理表面吧,费时费钱。有时侯,我也有钣金要改的,供应商也是很不愿意,有时侯,他们不愿意改,会重新做一块,但不会另收费。你这个这么大,估计会有点麻烦。
我平时设计的时候,一般会想到加工,装配,运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是能切,但是切不好的花变形很严重的!整起来有点麻烦!

那师傅也说会变形报废,那切的话能不能保证让前面尽量完好,后面那一小块再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切不了,切了就变形,切完还得加焊加强边吧。这样表面又破坏了,重新处理表面吧,费时费钱。有时侯,我 ...

表面处理还没有做,现在就是焊接拼接好了等着做表面处理,发现可能进不了电梯,我是自学的机械刚刚做了一年不到也没有人带,考虑问题确实不够全面,也许犯错才能成长吧,现在是想着怎么能使错误最小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切了不能焊还要搞下去,现在是弄进公司做调试,我想这样切,然后用螺栓转配可以吗,那个钣金师傅说切 ...

这个应该可以的,切完后最后拼起来的时候保证需要的尺寸和原来一样就可以了。你问一下他为什么不可以,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F:
从窗口上边切,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的,切完后最后拼起来的时候保证需要的尺寸和原来一样就可以了。你问一下他为什么不可以,会 ...

我问他,他就说切了会变形报废,我觉得上部平板还是挺长的应该可以切的。我想着 能不能保证让前面完好,后面一块就是坏了也可以重新做,前面做起来比较麻烦,现在已经让他切了,就是想知道下原因,犯错了知道怎么解决也算不白犯错吧

网友(点评):
如果不用保证后面的,大胆的切吧,切后补加一条加强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窗口上边切,好焊。

窗口那不能切,那里要装一个硬幕上去,后面还有个框

网友(点评):
上楼再焊上,打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表面处理还没有做,现在就是焊接拼接好了等着做表面处理,发现可能进不了电梯,我是自学的机械刚刚做了一 ...

大侠,您这个工件出现问题之后,想办法最小程度减小损失是对的,若是重做会影响你在老板心目中的印象,影响你接下来的发展。最好的办法是采用机械切割,锯床锯开,这样切削变形小,钣金整形很容易。钣金整形主要靠小榔头敲,辅助角度板测量角度。锯开的结合面加一块辅助的安装定位板,手枪在结合面和辅助板钻孔,然后结合面和辅助板用螺钉、螺母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侠,您这个工件出现问题之后,想办法最小程度减小损失是对的,若是重做会影响你在老板心目中的印象,影 ...

十分感谢你的解答,也是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至于说给老板的印象不好都无所谓,毕竟能力确实有待提高总不能不行装行吧,设计有问题老板有意见也是应该的,这样下次再做东西就会考虑这些搬运之类的问题了,还是非常感谢你给的很好的解答

网友:
有多重啊?走楼梯?

网友:
笨办法就是走楼梯 找个搬家公司  多付款

网友H:
都20层楼了,还能考虑常规办法吗。
要么超高层的吊车,要么租直升机,要么租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20层楼了,还能考虑常规办法吗。
要么超高层的吊车,要么租直升机,要么租无人机

哥,别闹

网友:
切了之后用加强筋连接起来应该是一样的牢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师傅也说会变形报废,那切的话能不能保证让前面尽量完好,后面那一小块再重做

后面一块不要那就切把!

网友I:
才20层,走楼梯,速度比你切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才20层,走楼梯,速度比你切还快。

这个是样品,估计前期要经常拉出去,所以老这样搬不行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样品,估计前期要经常拉出去,所以老这样搬不行的

样品就改设计,在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样品就改设计,在做一个。

这个再重新做时间有点来不及,只能尽量缩短些时间,那边工厂加工东西有点慢,下次再做就会考虑搬运安装的问题了,小虾米要向大虾迈进看来有的折腾了

网友J:
楼主你们车间在20楼。完全想象不出来。
楼上还有焊接喷涂装配调试的地方?
还要搬上搬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们车间在20楼。完全想象不出来。
楼上还有焊接喷涂装配调试的地方?
还要搬上搬下?

额,我们公司在20楼,东西是外加工的

网友(点评):
人才啊 机械公司租办公室 20楼。。。。

网友K:
这是机床的门,数控车或者数控铣床上用的,这种零件板厚不会超过2mm,切割重焊,变形之后谁都保证不了安装能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机床的门,数控车或者数控铣床上用的,这种零件板厚不会超过2mm,切割重焊,变形之后谁都保证不了安装能 ...

板厚2mm

网友:
切割片切开,改成螺栓联接,没有问题。

网友:
不能一块直接切成2块就是了,只能用一块完整的改成一块大的,小的重新做

网友:
没什么不能切的

网友:
说以,机械公司还搞办公室在 写字楼?

网友:
可以切的,最好用光切割,这样做基本不会变形。然后在切割的边上加加强筋,加强筋上打孔对拼将两件连连接起来。

网友:
从窗口向上圆角过渡上面那里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切了不能焊还要搞下去,现在是弄进公司做调试,我想这样切,然后用螺栓转配可以吗,那个钣金师傅说切 ...

想法和我一样,

网友:
讨论的有意义吗?且了再说,报废了就重新设计制作呗!这个已经这样了,不切怎么办?报废了又能怎么样?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费那劲,还不如从新做呢

网友:
就按你的方案分割,然后再做连接,应该没问题。那些师傅是怕麻烦,或者担责任,我见多了,只要告诉他们出来技术问题他们没一点责任,他们的顾虑就少了。

网友:
我认为是先在要切割处的边上焊加强板,再切割,如果做得好,可以少变形。

网友:
这个要考虑的应该是用什么工具切割比较好吧~我觉得线切割成你要的螺丝安装结构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说的钣金件是可以切的,只是无奈不得已而为之的,主要是一个整体剖切后它的刚性就变了,无法达到以前的强度,但那是你说的是机箱的上部外护罩对吧?那就不存在刚性的问题,主要连接处不会干涉设备内部运行就对了。

网友:
拿去线切割切,肯定不变形,不知道好不好装夹

网友:
切割前打好孔,相关的加强件安装位置,切割后按孔位锁上螺丝,焊上加强件,如果考虑以后还要搬,最好用螺丝锁,加强件可以用厚板,用沉孔,外观也不会太难看。

网友:
大胆切!断口处粘3M胶条,好活!!

网友:
能切的,搞家有三维激光焊接机的公司,能切能焊

网友:
7楼正解,和客户商量是否可用拼装件!

网友(2015-10-24):
表面处理还没有做,刚刚焊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