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悬臂梁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09-02):
已知条件如下图,梁材料为Q235,求承受1吨重的工件,梁要弯曲多少?

网友A:
梁的截面是什么样子的,梁的根部没有三角板加固吗?一吨重的物体重量是均布吗?

网友:
简单的材料力学问题。回去看看书吧。

网友:
是的,截面,受力,需要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梁的截面是什么样子的,梁的根部没有三角板加固吗?一吨重的物体重量是均布吗?

是均布的

网友:
永久变形,变形之后弹不回来了

网友:
型材截面不说,有个鸟用,还有个中性轴方向问题。

网友:
看看材料力学即可,这是典型的压弯组合变形

网友:
直接用有限元软件分析啊  只会软件  不会计算的路过

网友:
新手么,来问问题,工况都不交代,怎么回答嘛,而且这个计算也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
最简单的材力问题,书上就找到差不多的原形,套一下就出来,还要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