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知道一把内孔刀可加工的最小孔径

楼主(2015-09-02):
如题:如何快速知道一把内孔车刀,可加工的最小孔径?(除了看刀具样本的办法

网友:
卡尺卡下刀尖到刀杆的距离不就好了吗

网友:
(用刀尖伸出刀杆侧面的长度+刀尖到刀杆下面的距离)*2

网友:
    拿卡尺量一量。

网友A:
刀具手册都有啊。

楼主(2015-10-02):
引用 网友A:
刀具手册都有啊。

假如没有手册呢?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我都是试试,哈哈有时会磨到压板

网友:
在普通车床上用三爪卡盘夹住刀柄,手搬卡盘用中拖板刻度检查柄部和刀头最高点的半径差值即可。

网友:
不过中心,小于刀杆直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没有手册呢?

刀尖比刀杆会高出来。距离乘以2在加上刀杆直径。还要考虑退刀距离。

网友:
全凭经验啊

网友:
我是实际车一段试试。

网友:
高度规量刀尖到刀中心距离乘以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