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CO 1301RD分度器内部图片

楼主(2015-09-02):
仅供大家参考了解

网友A:
销轮是怎么装进箱体的,侧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轮是怎么装进箱体的,侧装吗

涡轮上有零位的,可以直接装进去

网友B:
没有间隙么?靠什么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间隙么?靠什么定位?

间隙是肯定有的,你指的定位是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间隙是肯定有的,你指的定位是哪

谢楼主
我意思就是怎样消除间隙的影响,比如有定位销或者间隙补偿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楼主
我意思就是怎样消除间隙的影响,比如有定位销或者间隙补偿之类的。

输入轴弧面与输出轴滚子是无间隙垂直啮合传动,弧面曲线段使分度轮转动,直线段静止可实现定位自锁。
你说的间隙是应该是输入轴与输出轴之间的吧,这个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没有

网友(2016-04-06):
首见此物内部结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