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燕尾槽斜度

楼主(2015-09-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明白你指哪个斜度,槽型斜度是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燕尾槽一侧是有斜度的,比如1:100,55°是槽的角度,镶条也是有斜度的好像是1:100乘以sin55°,不理解 ...

SIN55*斜度是指垂直于55度斜面的法向斜度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卧式车床中拖板的结构

网友:
画了个简图

网友(点评):
一般是不是两根镶条配合使用的?

网友(点评):
这导轨我工作以来就没用过,我都是用矩形轨和线轨多,实际应用你可以问问 逛逛论坛和螺旋线 ,2位大侠对这类问题应该是专家了!

网友(点评):
用的不少,这个度数还真没注意过,作用是干嘛的?

网友(点评):
用的不少,这个度数还真没注意过,作用是干嘛的?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只见过机床导轨上用燕尾槽。我的理解是公母槽型配合,加一个楔块来补偿滑动过程中加工和装配的直线度误差。请玩机床的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侠镶条的斜度呢,我看一个资料说两者的斜度不一样,一个比如是1:100,另一个除以sin55°就是1.22:1 ...

从镶条的厚度方向去看,镶贴的斜度是在55°的法向面去计算的,还有一个三角函数关系在里面的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a97mAXcOf6ErnSe-u14upw_qUgqp4w1mtvqb0t8xXYjj_G-gRGgKQZNv91EzC8-hkJBWTsNoK_QC5GLjUnsQ1LPC6QJ6Jchrg9Z_Hnkhfle

网友:
@逛逛论坛     和  @螺旋线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不知楼主说的是“燕尾槽”,还是“燕尾导轨副”。看跟帖都往导轨副去了,都释疑了。无需再解释了。

网友:
一般只要燕尾脚是55度就好了吧
镶条看是什么种类的燕尾

网友:
@逛逛论坛     如果是燕尾导轨副,一侧燕尾的斜度与镶条斜度是不是相同的?

网友(2018-11-20):
为什么国标上燕尾槽角度是55度,而不是60度,55度有什么讲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