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夹紧装置的讨论

楼主(2015-09-02):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  请社区各位大神提点一下,如上图,图为俯视图,中间大圆为工件,圆周方向设置四个导轮,用以实现对中夹紧,同时导轮可以旋转带动工件旋转。现在的问题是用哪种方式驱动四个导轮底座前进比较好,电机还是气缸?气缸对顶有谁用过,会不会出现气缸力不一致?或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使导轮夹紧工件后,进行旋转动作不容易卡死?@害怕伏枥 @筱羽 @鬼魅道长

网友A:
气缸夹紧合适。

因为说到同步,建议用中心齿轮和4根齿条结构。再考虑一下,其实用个力矩电机将中心齿轮作为主动轮就可以取消气缸了。20150903

网友(点评):
应该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夹紧合适。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担心气缸出力大小不一致  或者气缸不同步带来偏心问题

网友(点评):
中心齿轮、4条齿条同步。

网友B:
为什么不是三点联动夹紧?这不就是个液压卡盘原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是三点联动夹紧?这不就是个液压卡盘原理么

布置方式不允许三点

网友(点评):
卡盘没有4爪的吗?

网友(点评):
不能使用卡盘

网友:
车床卡盘一样

网友:
用二个半圆两边顶可以么?也可以铣三个弧形槽,槽里有东西随圆转的同时加紧类似三爪卡盘

网友(点评):
工件大小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布置方式不允许三点

我说的是原理。要联动!

网友:
无条件的相信二楼

网友(点评):
为什么无条件相信二楼?

网友(点评):
是的,没有道理。

网友C:
气缸并联力相同,如果不行同可以采用减压阀和调速阀进行整理。

网友(点评):
气缸同步不能这样做.

网友(点评):
只有机械结构才能同步

网友(点评):
减压阀、调速阀?

网友(点评):
不行,气缸精确调速只能用伺服气缸,我还是赞同伏枥老师的方案,电机带动机械同步

网友(点评):
你做做看

网友:
四爪那不是过定位了么

网友:
4个螺旋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气缸夹紧合适。

因为说到同步,建议用中心齿轮和4根齿条结构。再考虑一下,其实用个力矩电机将中心齿轮作 ...

前辈,中心齿轮和四根齿条怎么实现传动夹紧,想了好久想不出来,新人求指点,经验不足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啮合,齿轮转动时齿条如何运动?再想想。

网友(点评):
没见过用一个中心齿轮和四根齿条来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点评):
只能说你没有见过,是不是?

网友(点评):
只是那个轮子同步完了还要驱动 所以》》》》》

网友:
放大的钻夹头(三爪的)呢?

网友:
定位精度级别?
要定压力最好用弹簧并且可调松紧
弹簧力一直压紧,松开时4个气缸推到限位张开
这种办法对被夹零件的精度有要求,重量的误差会引起夹紧位置误差

网友(点评):
定位精度要求不高,但是你后面说的没太懂

网友:
车床用的是阿基米德螺旋卡盘,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如果用气缸,可以用比例阀进行调节,但是要做到完全同步是不行的,如果用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那也是不错的办法。在轨迹上用一磁条或者光栅做定位,定位装置与驱动装置形成闭环回路,这样子就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点评):
用哪种比例阀进行调节可以让气缸同步?

网友(点评):
无论如何肯定是一个驱动同步带动四个导向轮旋转

网友E:
担心气缸出力大小不一致  或者气缸不同步.每个小轮加上弹簧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点评):
同结构、同尺寸、同压力的气缸,出力怎样才会出力大小不一致?

网友:
气缸快一些。

网友(点评):
气缸是快,但用气缸实现四个导向轮同步旋转不好实现

网友:
感觉二楼大神

网友(点评):
我也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夹紧合适。

因为说到同步,建议用中心齿轮和4根齿条结构。再考虑一下,其实用个力矩电机将中心齿轮作 ...

恩,好方法,再配上一条同步带,同步上下工作,

网友:
楼主不会是打算做开料设备吧,是的话,网上搜下无屑开料机就有你想要的结构了。开料机的动力头就是你想要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担心气缸出力大小不一致  或者气缸不同步.每个小轮加上弹簧就可以解决了。

看完了您回复的帖子,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能不能麻烦大侠讲详细点。同时我这样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用了气缸还用弹簧,多此一举。

网友(点评):
所以我也没懂 加了气缸还加弹簧

网友(点评):
弹簧的离散挺大的,即使长度,材质,热处理一致,也未必保证压力一致。

网友(点评):
还有,受力会不会偏载?你这样结构。

网友(点评):
弹簧压缩后的力就是气缸的力,所以多此一举

网友F:
可以利用类似卡盘的槽轮结构,即圆盘开有四条弧形槽,有四条销钉,销钉在弧形槽内,只能沿着槽轮直径方向直线运动。当槽轮转动,即弧形槽也跟着旋转,继而带动四个销钉同时径向运动

网友(点评):
就是那种快门结构对吧

网友G:
一个气缸,两对齿轮,一根连杆加几个铰链,就可以做到四个对中夹紧轮同步了。

网友(点评):
怎么实现

网友:
二楼说的在理,顶一个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尽可能不要用气缸,并且用一个驱动电机通过几条同步带传动

网友(点评):
咋看这个头像,老是这么扎眼~

网友(点评):
没事吃饱撑的

网友:
二楼是大师中的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中心齿轮和四根齿条怎么实现传动夹紧,想了好久想不出来,新人求指点,经验不足

齿轮转动,齿条作直线运动,每个齿条带动一个滚轮到达工件位置时,怎么实现向工件靠拢夹紧这个动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前辈,中心齿轮和四根齿条怎么实现传动夹紧,想了好久想不出来,新人求指点,经验不足

@憨老马  前辈,想请教下中心齿轮和四根齿条的装配方式,是不是两两相对,两对垂直,行程不大于齿轮直径

网友(点评):
行程可以大于齿轮直径 分成2层

网友:
如果4点夹紧,那就5者一起转动;否则,4点是定位,1点驱动旋转。难道是1点驱动带载能力不够?

网友:
四爪自定心卡盘去改。。同步,中心都可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憨老马  前辈,想请教下中心齿轮和四根齿条的装配方式,是不是两两相对,两对垂直,行程不大于齿轮直径

这个有点想不通,请问能不能补充个图片说明

网友:
齿条垂直分布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一个气缸,两对齿轮,一根连杆加几个铰链,就可以做到四个对中夹紧轮同步了。

这样的,只要用一个气缸推动一侧,另一侧也会同步运动。

夹持对中机构

夹持对中机构

网友(点评):
不错的构想,比用中心齿轮和齿条结构简单,容易制作。只是在改变被夹工件时,不能保证4个夹紧轮在圆周均匀分布。在工件直径大小相差不大时适用。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不可以,两边齿轮的转角是不同的,因而运动距离不同,不同步。

网友:
要旋转,又不能卡着, 还是用气缸顶好些,气缸是柔性的,旋转有跳动是能缓冲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只要用一个气缸推动一侧,另一侧也会同步运动。

  彭老师能不能说细一点,不是很明白彭老师的意思。要补充一点,这种结构最好不要用键连接,除开铰链处,其他孔与轴的连接最好采用免键轴套。

网友(点评):
彭老意思是能夹工件的范围有限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彭老师能不能说细一点,不是很明白彭老师的意思。要补充一点,这种结构最好不要用键连接,除开铰链处, ...

  说的好像有道理。不过这只取决于连杆的摆动角度,只要摆动角度能达到90度,那么它只要能用于最大的圆形物件,就可以适用于小的圆形物件才对。

网友(点评):
夹点在圆周不是均匀分布,夹点的中心是变化的,,因为摆杆一动就不是对称的了

网友:
在气缸行程范围内很难精确控制气缸杆的伸出量,考虑一下通过其他机构是气缸杆伸出量一致呢?三个导向轮就应该够了,同一平面的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可以确定一个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的好像有道理。不过这只取决于连杆的摆动角度,只要摆动角度能达到90度,那么它只要能用于最大的圆形 ...

应该可以做到的,我这只是示意图。具体连杆怎么接,长度多少,摆臂长度多少,要实际去设计。

网友:
为啥发不了图

网友:
去看一下补轮胎的设备,一目了然

网友(2016-01-05):
我们公司是专业做同步夹具的,但是好像不太适合楼主的要求。有需要同步夹具的可以联系。1394837739

网友:
同步运动最简单的就是齿轮带齿条了,如果两个零件的同步可以考虑同步带、双向丝杠,四个的话用这些就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缸并联力相同,如果不行同可以采用减压阀和调速阀进行整理。

网友:
难道是同行?

网友:
我知道,我不能告诉你

网友(2020-08-27):
我可以分享一个 方案,在二爪同步夹具的左右爪各安装两个圆柱销。

网友(2024-08-31):
引用 网友F:
可以利用类似卡盘的槽轮结构,即圆盘开有四条弧形槽,有四条销钉,销钉在弧形槽内,只能沿着槽轮直径方向直 ...

有槽轮结构的相关设计资料,想学习一下

网友:
缺少一些条件,比如,是卧式还是立式、夹持长度允许多少、夹紧旋转时夹具是否一起旋转、夹紧后是切削加工还是其他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