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切出的外形,出现颤动波浪

楼主(2015-09-02):
如图,X轴为丝杠传动,Y轴为双电机驱动齿轮齿条传动。
在激光头架上固定装有一激光头。

现在出现的问题:
运动方向如图所示,每次Y轴进给(大概5mm)后,X轴继续切割的时候切割出来的外形就会出现颤动的波浪线,再往前走一小段就会消失。

初步分析原因应该是由于齿轮齿条啮合的间隙产生的,由于在原本平缓的X运动中突然Y轴进给又突然急停,惯性导致齿轮在齿条齿槽中的两个齿面互相碰撞前后抖动。

不知道是否正确,求指教怎样改善这种情况。

网友:
消隙齿轮你用了吗

网友A:
这个工业现象叫爬行。主要是X轴导轨问题。
应该和齿轮齿条没关系!齿轮齿条本来就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业现象叫爬行。主要是X轴导轨问题。
应该和齿轮齿条没关系!齿轮齿条本来就有间隙!
有个前提我忘记说了,速度是3000,很快的,爬行只出现在慢速运动中。

另外,这个波浪是以X方向为中心上下波动的,爬行只是X方向蠕动,不会出现Y轴上下跳动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不是爬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前提我忘记说了,速度是3000,很快的,爬行只出现在慢速运动中。

另外,这个波浪是以X方向为中心上下 ...

好吧,你说的是正确的。建议还是先查导轨吧。

网友:
会不会是共振问题

网友:
看图形就是X轴方向发生抖动,检查一下联轴器紧固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