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端面处有什么刀车削?

楼主(2015-09-02):
如图所示,我需要机加端面26.5±0.05;12.44处尺寸。夹紧定位如图所示。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型号的内径端面钩刀最好,会不会存在震刀现象,且刀具寿命如何,还望大侠们提供详细的刀片及刀杆型号;12.44端面处加工余量为0.4mm,材料为HT250。。。十分感谢!!!

网友A:
你是车床还是铣床,12.44这个尺寸只能做参考吧,然后就是加工这个端面是最好一个工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车床还是铣床,12.44这个尺寸只能做参考吧,然后就是加工这个端面是最好一个工序吗/

大神好:是车削加工,标题已有说明。另外夹紧定位图上已有标注,请大神详看。所有标注红线的地方都是需要车削的。

网友B:
26.5±0.05径向尺寸公差是0-10丝,你担心震刀?

网友B:
这干嘛用的,平皮带轮?

网友A:
12.44 与24.6比有一半了   勾刀最好做成这个样子  刚性好点

以前经常用这种刀反镗螺栓沉头孔

网友:
12.44要求严吗?如果尺寸很重要,只能掉头在车一次。

网友:
除了勾槽刀还有什么刀能解决,楼上的勾刀就行,最小切深12.5,最大柄径11.5,有效柄长27

网友:
这活有这么麻烦吗?26.5的两侧端面定位分别左右两侧加工有问题吗?

网友:
没必要一刀下吧!把装配基准搞定不就行了吗!勾刀不行,孔小太小,内平面又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44 与24.6比有一半了   勾刀最好做成这个样子  刚性好点

以前经常用这种刀反镗螺栓沉头孔

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  还是先做外圆 和端面  ,
换个机床做里面的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车床还是铣床,12.44这个尺寸只能做参考吧,然后就是加工这个端面是最好一个工序吗/

就是需要在车床上一序做出来,尽量不用二序,以免二次装夹时造成误差。标注红线的地方全是需要机加面,12.44该尺寸没有公差,只需把该面完全机加到位既可,顺带祛除12.44该面边缘机加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  还是先做外圆 和端面  ,
换个机床做里面的比较合适

大侠好:换机床这个不太科学,我要根据厂里设备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工艺的可实行性。尺寸公差要求一般在±0.05-±0.1mm之间。但形位公差要求比较严格,所以能一序做出来最好不过,这样以免造成二次装夹所产生的装夹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5±0.05径向尺寸公差是0-10丝,你担心震刀?

是有点,如用钩刀的话刀杆大概在10左右,刀片是CCMT09T304,上次就发货是呢过过类似的震刀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干嘛用的,平皮带轮?

这是多楔带轮轮毂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44 与24.6比有一半了   勾刀最好做成这个样子  刚性好点

以前经常用这种刀反镗螺栓沉头孔

十分感谢大侠:有具体的刀杆和刀片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如用钩刀的话刀杆大概在10左右,刀片是CCMT09T304,上次就发货是呢过过类似的震刀现象。

我觉得在这个公差范围内,只需注意下让刀,要不然孔就会变成锥孔,选刀杆粗一点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大侠:有具体的刀杆和刀片型号吗?

这是非标刀具,只有刀片是标准的
你找 苏州“ 欣瑞特”  专做刀具的,以前公司在这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