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钻设备谁用过?有什么优缺点介绍一下

楼主(2015-09-02):
群钻设备谁用过?有什么优缺点介绍一下

网友:
加工效率高,只要配合好的钻模,一次加工出来所有控或者多个孔的形位精度比较高。我们公司就有一些那种设备只限于孔径小的。孔大了提供的动力要更大。如果露珠需要大批量或者成批生产加工的话,还是比较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