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如何变形?会有多大?

楼主(2015-09-02):
压缩包内是实际尺寸绘制,材料为球铁。谢谢。

网友A:
什么条件都不说,怎么回答呢?

网友:
为什么要变形呢,楼主。

楼主:
喔!就是考虑加工T型槽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条件都不说,怎么回答呢?

喔!就是考虑加工T型槽的变形

网友:
说出边界条件,比如哪哪是固定边,切削力的大小和方向

网友:
约束条件?载荷?

网友:
不做其它处理,直接加工肯定是变形的,两边往上翘,中间往下凹。
变形多大,俺水平有限,不知道

网友:
问题不清。没有约束条件,加工条件不清

网友:
楼主所说变形应该是应力变形吧,变形大小要看你是怎么装夹的,那个边定位,那四个或三个点压紧!
这几个条件不一样变形也会不一样的!
外形尺寸厚度什么都没有!
大家伙也木办法回答楼主了!!!

网友:
T型槽零件加工变形主要在夹具固定上,还有铣槽所产生的残余应力上  条件不足

楼主:
主要是担心留磨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