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铁加工,机夹刀片的型号有哪些

楼主(2015-09-02):
有加工过纯铁的朋友,推荐下用的机夹刀片的型号  比如 京瓷  TN60 三菱XXX等等,谢啦

网友:
就用白钢刀

网友(2015-10-12):
精加工不好干,还没听说有寿命长的。
+ w' _+ t) a0 e7 ^如果10件左右一个角可以接受,你可以问问伊斯卡或N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