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挤压,请教

楼主(2015-09-02):
小弟刚入行,请教大家:现有个产品,外径大概190,内径105.高度70 。这个是加工完的产品尺寸,如果买管料车的话,一个材料浪费大,车加工耗时也多,想通冷挤出一个毛件,再加工,一个材料省了,加工也简单了,不知道这样尺寸的冷挤可行否?材料是45钢。

网友A:
冷镦后再加个还不如直接管料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镦后再加个还不如直接管料加工。

因为直接用管料加工一个小时只能加工2件,用管料的话毛料是12KG,产品净重只有4.5KG 。加工量太大。
不知这样的情况冷镦是否可行?

网友:
有批量才可考虑,你不知道冷挤压工艺过程和投资,怎能冒然去想,无论批量大小,冷挤压都不是最好的办法,只有锻造才是最好的.

网友B:
看数量,这个类似轴承的样子,好做的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数量,这个类似轴承的样子,好做的很啊

问了一个做冷挤的朋友,他说1000吨的机器做不了,我在考虑锻造出来,这样加工量要少多了。大概10000件。有经验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QQ 879439631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一个做冷挤的朋友,他说1000吨的机器做不了,我在考虑锻造出来,这样加工量要少多了。大概10000件。有 ...

还是你加我吧,1312863738,你的QQ我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