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5-09-02):
  小弟就是前段时间发帖说未被升职的那位,现在又有问题请教大家了。

  本人目前做液压部件的组装和测试,当测试6.0cc排量的齿轮泵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由于本人cad制图长时间不用生疏了就用手绘了液压系统草图一份,希望大家能够看懂什么意思。废话不多说上图。

  测试流程是这样的,分三步骤。
 1,测压力
  电机转速1500转测试泵能达到的压力。大致是25bar 50bar 100bar 130bar 180bar 215bar 235bar 262bar(峰值测2次)每测一步压力都要回到0,压力误差在10%以内都可以过。
2,冲洗。这个没什么花样。
3,容积效率的测试。
  电机在1500转压力在225bar时泵能提供的流量。

问题出在测压力阶段的235bar时,大面积的出现压力不稳定一会很高,一会很低,此时流量是0.5L每分钟。在过几秒就会停留在八九十的压力流量很小,泵很快就会发热。如果这是把它停掉在重新测试他有可能会通过压力测试。到测容积效率的时候也能测试通过。问题是现在是测试台问题还是齿轮泵的问题。现在测试台小排量的都可以测试。那说明机械部件没什么问题,那就怀疑是电气和程序的问题,可我们试了和6.0 一样程序的4.8的很少有这种现象。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可以提点一二。

还要请问大家的是测试台的电机是调速电机但他只可以在3000和1500之间切换,这个利用的是什么原理。谢谢咯。。

楼主:
在过滤器和集成阀块之间忘画单向阀了

网友A:
过滤器和集成阀块之间忘画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滤器和集成阀块之间忘画单向阀

这个我知道,但我不知道,是泵不好。还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B:
就不怀疑被试齿轮泵有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不怀疑被试齿轮泵有质量问题?

关键是第二天再来重新测试,不好的也可能测试通过。现在很纠结。每次都是6.0cc的有问题。

网友B:
此时流量是0.5L每分钟。在过几秒就会停留在八九十的压力流量很小,泵很快就会发热
从这个现象看,应该是泵內泄发热的问题,但测试随后还能通过,怀疑是你们泵内部存在磨合的问题,或许还有可能是齿轮泵轴承载这个压力转速下有可能存在谐振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时流量是0.5L每分钟。在过几秒就会停留在八九十的压力流量很小,泵很快就会发热
从这个现象看,应该是泵 ...

贝贝版主 回答还是很专业的。那么根据您的经验需要在什么地方优化一下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C:
小弟认为还是泵的问题,与测试台无关。是泵的内部某个另件的材料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认为还是泵的问题,与测试台无关。是泵的内部某个另件的材料有关。

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C:
与密封面有关的零件一个一个的查,搞产品没有没有捷径,只有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密封面有关的零件一个一个的查,搞产品没有没有捷径,只有辛苦!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可否说的更详细一点,

楼主(2015-11-04):
最近又测试了一批这种排量的齿轮泵,可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刚开始测试几个没问题,几个过后大批量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时流量是0.5L每分钟。在过几秒就会停留在八九十的压力流量很小,泵很快就会发热
从这个现象看,应该是泵 ...

你好版主,最近我们又尝试了一下,我们把压力改为262bar,可效果收效甚微,通过率稍微高了一点而已。那现在开始怀疑齿轮轴,有可能是齿轮轴与系统发生了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不怀疑被试齿轮泵有质量问题?

这次终于把问题解决了,真心爽啊。

网友(2016-01-17):
楼主,怎么解决的,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你成功的经验啊

网友(2016-03-05):
楼主,忙活啥呢?爽了也让大家跟着爽爽啊?问题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啊!~

网友:
希望分享一下,让大家学习进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