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攻丝求教大神

楼主(2015-09-03):
ml08冷墩钢件,通孔深7mm  攻m6螺纹,要求攻丝后底孔直径5.10--
5.15之间,用挤压丝锥攻,请问大神要保证这个精度冷墩时预留多大的底孔。

网友A:
M6的挤压底孔在5.55左右,另M6的标准螺距是1, 6-1=5 无论如何底孔都不可能是5.1-5.15之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M6的挤压底孔在5.55左右,另M6的标准螺距是1, 6-1=5 无论如何底孔都不可能是5.1-5.15之间

理解错了,有种挤压丝锥旁边带铣刀刃,可以把挤压丝锥挤出的螺纹顶部修成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错了,有种挤压丝锥旁边带铣刀刃,可以把挤压丝锥挤出的螺纹顶部修成平的

如图

网友:
这个跟材料滑移体积有关的吧?应该找丝锥的供应商问,而且还跟材料的致密度有关
感觉是要加一个钻孔或者扩孔工序

网友:
不知道冷挤压的孔的光洁度可以达到挤压丝锥攻螺纹的要求不。挤压丝锥攻丝还是要求底孔光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错了,有种挤压丝锥旁边带铣刀刃,可以把挤压丝锥挤出的螺纹顶部修成平的

谢谢,他不要求螺纹多饱满,就是要攻丝后的孔径,你说的哪种丝锥在那里能买到,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