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筒加工破裂,求解决

楼主(2015-09-03):
应该发到加工这里才对。

外径60,内径40,长度100
材料PEEK
由65的棒材加工成筒。
 为什么一上数控就破裂啊。
报废率非常高。
 调整钻速也不行。
 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求大神解决啊~~~~

网友:
介绍中是说这种材料加工前需要消除应力:
在加工PEEK产品零件时候一般要对peek棒或者peek板进行预先韧化,可以去除零件中的应力和残留应力。在机加工时候局部温度增加会导致材料中生产更多的应力因此可以对产品进行二次去除应力韧化处理。(摘自百度百科peek材料介绍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GjDM7Nx3B_MxHMsEfohABnlPN-21oGctHPBC0nBZwfWulkZHTWPnrmCnfEqO77HOFqqSRGl9TfL4md-t0BeFq)
韧化处理的介绍:http://www.peekbanbang.com/article_270.html

网友:
坐等高手,学习一波

网友:
塑料的怎么去除用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