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刷胶机构求助

楼主(2015-09-03):
大家好,我是机械社区的新人,时常潜水看各位的发帖,知道我们机械社区人才济济,现有一个问题向各位朋友请教:
如图瓶子在输送带输送,想设计一个可以自动在瓶口上端面刷胶的机构,要求1.胶不要沿瓶口留下来,  2.不能蹭倒瓶子.
想在这里与大家探讨一下,望给予一些建议

网友:
帮顶,不倒就需要临时固定的装置咯,刷胶不流下,旋转的刷头行不行?

楼主:
谢谢大侠,旋转的刷头怎么保证下胶量呢?

网友A:
鄙人所见,一,胶水的粘度,定量给胶的方案根据胶水粘度来做,高粘度与低粘度是不一样的,第二,瓶子不倒有螺旋杆输送,也可以做同步的卡位带。类似的见链条或者同步带的应用,相关的方案社区里也有很多,机构例子也可以看看。你给出更多的信息,高手们才能给出更多的建议。

网友B:
瓶口封口不用刷胶,热封口铝箔膜通过电磁感应密封,是一种非接触式的加热过程,它将复合层铝箔粘合在容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鄙人所见,一,胶水的粘度,定量给胶的方案根据胶水粘度来做,高粘度与低粘度是不一样的,第二,瓶子不倒有 ...

假设是低粘度的应该用哪种机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瓶口封口不用刷胶,热封口铝箔膜通过电磁感应密封,是一种非接触式的加热过程,它将复合层铝箔粘合在容器上 ...

看得出您很了解铝箔封口,不过刷胶是领导要求,刷胶方面想出了一点办法,就是下胶不知该怎么弄啊

网友(点评):
成熟的技术不用,遇到外行真是无语。

网友(点评):
楼主,现在市场上有标准的点胶机,点胶量可以准确控制,某宝上找找吧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刷胶,采用其他方式不行么?比如说点胶,根据瓶口大小设计点胶头,出胶口正好在瓶口边沿上。

网友:
不固定产品 没法刷胶啊

网友:
无语啊,既然是瓶口,说明将来还要开启,刷胶是什么意图?直接焊死就完了嘛!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所说的刷胶就是点胶吧,后面都用点胶代替。
1、点在瓶口,那就是一个圆,应该要用X、Y两个模组。
2、要点胶,如果量控制不严格的话,那可以用点胶机+针筒,胶装在针筒里,点胶机提供出胶的动力,一般都最气动的;如果胶的量控制比较严格,就要用更加高端的针筒(具体那个东西叫什么设备我忘了)。出胶的宽度可以选择针头。这一套都已经是标准件了,楼主可以百度“点胶机”。
3、注胶的罐子(忘了叫什么名字了),这个东西要有,以便往针针筒里注胶,如果注胶比较频繁,可以选择手动的,比较便宜, 如果追求自动和高大上,可以选择自动,比较高。不过这个东西也差不多是标准件了,可以从往上买,自动的话找专业的厂家。

网友:
弱粘性,类似移印,平面海绵住瓶口接触一下

网友:
可以找找包装行业的,包装,灌装行业里这些工艺比较成熟。

网友:
滚轮上刷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