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管道的焊接工艺.,请教

楼主(2015-09-04):
求教各位前辈,低压锅炉无缝管与Q245R中低压锅炉专用板之间焊接选用型号的焊条,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些焊接工艺。我们做的直热式加温沥青罐内管道出现漏油现象,个别罐漏油非常严重。

网友:
我们一般是用的506的焊条7 O- J* }5 [# L

网友:
用506焊条。

网友:
建议用大西洋品牌的506低氢钾型药皮的碳钢焊条。

楼主:
刚做了一台,用的就是506焊条,准备在工地上试用一下,如果再漏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原因了。

网友:
J427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