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能否拉伸成型?请教

楼主(2015-09-04):
见图片,能否拉伸成型。板厚5mm,要用什么板子

网友:
Q235就可以。

网友:
如果楼主条件富裕,可以用黄金板吧,这样省了电镀防锈费,而且给人感觉立马是高大上。

网友(点评):
火车:满嘴跑火车?

网友(点评):
很可观,哈哈,包‘不裂’,哈哈,

网友:
5mm板太厚了,抽孔的圆角得多大,并且高度也不能有这么高,你看看生活中用的脸盆有用这么厚的料吗,不可能成型成你图这样,从感性上看,只有塑性超好材料才可以,

网友:
你是用工况都不说就来定材料还有其他的成型方式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哦。最好还是给点具体零件在那个部位工作,起什么作用,有什么要求要说哈吧

网友:
拉伸不得行

楼主:
重型柴油机上用的,在很大的震动环境下使用,焊接的话时间长会有开裂的可能,要求整体。Q235?可以拉到这个高度不开裂吗?好像不行啊

网友(2015-11-08):
折成u型,中间预先开孔,可以尝试翻边,冷翻困难,可以热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