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摩擦受力分析 请教

楼主(2015-09-04):
(滚动摩擦系数按0.05算,滑动摩擦系数按0.1算,轴承摩擦系数按0.002算)

1.工作情况一
F1作用在从动轮上,压紧工件。主动轮旋转带动工件前进。
问工件受力F3=?
(主动轮提供的力F主=F1*0.05,从动轮提供力吗?这个力按哪种摩擦系数算?)

2.工作情况二
主动轮不动,有保持力F2(假设足够大)。从动轮压紧,压力F1。F3是外力向右拉。
问F3多大时打滑?
(打滑时主动轮和工件是滑动摩擦,这个力好算。从动轮和工件是滚动摩擦,这个力是阻力吗?按哪种摩擦系数算?)

楼主:
很难吗?很难吗?很难吗?
自己顶下。

网友:
楼主,滚动摩擦系数有量纲,滑动摩擦系数没有量纲。

网友:
所谓从动二字就已经说明含义了,它是被牵着走的。除了滚动摩擦与滑动摩擦的区别外,都是初中物理知识。
滚动摩擦一般用阻力矩来量度,其力的大小与物体的性质、表面的形状以及滚
 回拖过程中的滚动摩擦力
动物体的重量有关。滚动摩擦实际上是一种阻碍滚动的力矩。当一个物体在粗糙的平面上滚动时,如果不再受动力或动力矩作用,它的运动将会逐渐地慢下来,直到静止。这个过程,滚动的物体除了受到重力、弹力外,一般在接触部分受到静摩擦力。由于物体和平面接触处产生形变,物体受重力作用而陷入支承面,同时物体本身也受压缩而变形,当物体向前滚动时,接触处前方的支承面隆起,而使支承面作用于物体的合弹力N的作用点从最低点向前移。正是这个弹力,相对于物体的质心产生一个阻碍物体滚动的力矩,这就是滚动摩擦。对于初中学生来说,他们还未掌握力矩的概念。
其形变可以分为接触面形变而滚动物体不发生形变(此时物体称之为刚体)、接触面不发生形变(此时接触面称之为刚性面)而滚动物体发生形变、接触面和滚动物体都不发生形变以及接触面和滚动物体都发生形变等四种情况。
1滚动物体是刚体,接触面发生形变,压路机的磙子在碾压泥土路基时,可简化为这类问题。
2接触面为刚性,滚动物体产生形变,汽车、自行车的轮胎在水泥路面上行驶时,可简化为这类问题。
3滚动物体和接触面均为刚性,滚动的阻力矩M阻=0、f=0,没有滚动摩擦效果。这是理想情况,但是像火车钢轮在钢轨上的运动,可以简化为这类问题。
4滚动物体和接触面均有形变 滚动物体和接触面都发生形变的情况最普遍,尽管这种情况很复杂,但是由于它介于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之间,当滚动物体形变相对接触面较大时,可以把它简化为第一种情况;当接触面形变相对滚动物体较大时,可以把它简化为第二种情况。
那么问题来了,楼主的情况属于哪种,需要楼主提供更详细的工况信息。

网友(点评):
主动轮、从动轮、工件都是优质碳素钢,我想应该类似火车轮和钢轨吧

网友(点评):
两个轮子是水平放置,重量可以不做考虑

网友A:
初中物理,其实恰恰是静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中物理,其实恰恰是静摩擦力

既然是初中物理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就没人给个计算过程,或结果呢

网友:
工作情况1,是滚动的过程。假设主动轮的力矩足够大,主动轮带着工件旋转,主动力是0.05F1,又因为滚动轴承有摩擦,滚动过程应该减掉0.002F1,所以F3应该是0.048F1。
工作情况2,是滑动的过程,滑动之前,应该克服一个静摩擦力,帖子中没有给出静摩擦力的系数,假设为u,那么F3应该先大于uF1之后,才开始滑动,滑动过程受主从动轮的力是0.012F1。是滑动摩擦加上滚动轴承摩擦。

小弟没完全弄懂,有错请指正。

网友(点评):
只说下情况1,首先要知道,轴承摩擦是损耗属于阻力。从动轮也是阻力,而且一直是滚动摩擦阻力。 F3=(F1*0.05)/R-(F1*0.05)/r-F1*0.002

网友(点评):
上面公式仅供参考因为我还没搞懂:主动轮存不存静摩擦力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