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伺服电机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控制丝杆行程?

楼主(2015-09-04):
不用伺服电机的情况下,这么才能控制丝杆行程?
20MM的行程

网友A:
那就用步进电机

网友:
行程开关。

网友:
或者加个死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可有效控制行程吗?
跟你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可有效控制行程吗?
跟你学习一下

在不丢步的前提下可以,用上合适的加减速脉冲

要求精度不高吧,20mm+/-0.5的话,我觉得用限位传感器+刹车电机的成本最低

网友C:
气缸加死档比你丝杆好很多

网友:
行程开关,精确点用分度头。

网友:
步进电机

网友(2015-11-16):
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加限位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既然不想用伺服,那就是要求不是特高哦,用限位简单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不丢步的前提下可以,用上合适的加减速脉冲

要求精度不高吧,20mm+/-0.5的话,我觉得用限位传感器+刹 ...

请教一下,用限位器了,为什么电机还要带刹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用限位器了,为什么电机还要带刹车?

请看清楚我的原帖,我说的是限位传感器,不是机械限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看清楚我的原帖,我说的是限位传感器,不是机械限位器

哈哈,当初是没看清楚。

网友:
楼上方法挺好用的,我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缸加死档比你丝杆好很多

省事,http://bbs.tianya.cn/m/post-develop-1728792-334.shtml

网友(2016-01-04):
内部脉冲
电子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