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液增压缸漏油问题,大侠请进。

楼主(2015-09-04):
4月份购入一台气液增压缸,用来做填粉压入的主动力。
在公司调试的时候一直没用除水过滤器,因为气源里水分很少。 当时也没在意 怪我。
6月底到了客户这里,用他们的压缩空气也没用过滤器。
偶然一次发现水分真的好多,拔开管子通气 就能看见的水雾喷出。。。。
后来加装了一个过滤器。
最近发现电磁阀消音器的地方在漏油, 还有前端盖接口处也在漏油 。。。
还有个故障就是压下去以后, 回程提不起来。
换了一个气缸的密封圈 效果不太明显,
特来求助各位客官

楼主:
自我分析 问题主要出在控制顺序上面, 现在回程是增压杆跟油压杆一起回。。。
 自己不太肯定
但是手动模拟一下错开回程 确实是有用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下原因,我在一台设备上装的也有漏油。不知道是不是在油缸中是不是也要安装有气分离器。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 在于密封与使用保养。

网友:
空气压缩机机油加多了,清理压缩机进气滤芯和更换,出口气路分级装置油水分离器、定期更换干燥剂,气液连接处油封破损,更换。

网友(点评):
还有别忘了;压缩机要定期排水,螺堵在储气筒底部。

网友(点评):
这个晓得

网友:
液压油是不是变质了,换下油试一下

网友:
加个气动三联件。

网友(点评):
嗯 是曾燕吗?

网友:
这个是不是油桶里面的油过多。还有之前如果加过滤器就好了。油和气 混合了,油应该变质,最好更换液压油。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