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OLIDWORKS,又有问题请教大侠

楼主(2015-09-04):
我在零件图使用异性孔做螺纹孔后,出现并非草图的孔阴影,装到装配体上仍然存在,很郁闷,又找不到办法解决,请教大侠怎样消除他们,谢谢了。具体情况请看图片。

网友:
看不出是什么

网友(点评):
主要想消除孔影,在上面像麻点似的。

网友:
使用不带边线的上色显示方式

网友(点评):
没错,选项那里设置一下

网友A:
隐藏所有类型,把基准轴啊,面的显示都关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藏所有类型,把基准轴啊,面的显示都关了,就好了

解决了,谢谢

网友:
是隐藏所有类型

网友:
哈,我用了五六年了还没在意这种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