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小车轮子和轴的连接

楼主(2015-09-05):
不是学机械的,缺乏常识,勿喷。
想做辆小车,载重40kg.轮高10cm。双减速电机,电机轴直径5-8mm.
小车速度0.2-0.5m/s.主要在室内运行。
1.请问该选什么样的电机?有朋友说一般的555,7字电机就够了,扭力不需多大。
   我选了冯哈勃的空心杯电机4302l,觉得扭力比较大,电流比较小,
   但两个不同卖家都说,可能带不动。
   我自己估算的结果,转速要50-120转每分钟,扭矩要5nm,即50kg cm。不知道估算是否靠谱。
2.淘宝上有电机联轴器轮套装,但电机扭力较小,轮子载重也较小。
找到的轮子中间都是圆孔,没有键槽,不知道如何连接。
直接压进去担心不牢固。
什么梅花联轴器,涨紧套,法兰连接,都是刚才搜到,了解到,
但好像没有合适的。
找到一个伸缩门的头轮,倒是有键槽,但是轴孔有18mm。

网友:
电机轴上有没有键槽,若没有可用顶丝。

网友:
和轮子对地的摩擦有很大关系。
伺服电机吗?接触的少。估计你这个得带减速机。
坐等高手。

网友:
起码手画一张简图,几个轮子,几个驱动,轮子什么材质好确定摩擦系数。主动轮和轴联接最简单就是键槽了。

网友:
滚动介质?电机输出扭矩?初始条件不确定你得到的答复都是盲人摸象,瞎耽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