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尺寸边线要选得很准问题

楼主(2015-09-05):
如题,工程图标注尺寸时,边线要选得很准才能选上(一定要鼠标精确移到边线上,要分毫不差)标注,能不能设置将这个尺寸边线选择(抓捕)区域扩大点?各位大侠标注尺寸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

眼睛很累啊,标注工作量很大
找了文档属性找遍了都没找到,查了

网友:
一,本来就不需要手工标注的,在草图中标注好后,在工程图直接引用即可
二,即便是手工标注,用solidworks工程图的智能标注工具,相当好标注,比autocad强百倍
三,真不知道你所谓的不好标注体现在哪。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我指的就是手动标注,智能标注
不是说不好标注,
是说标注时选边线时,鼠标移动到接近标注尺寸的边线的区域即可选中,而不是一定要恰好准确地移到边线上才能选中。这样选择的速度的就快些,我选边线时总是要在边线附近左一移右一移鼠标,才能好不容易选中一个边线,
是不是我的sw版本或者是模板问题呢。
不知道sw选择区域在哪能设置得大一些,或者说是将尺寸边线的抓捕更灵敏。

网友:
是的,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尤其是图纸较大,边线较近时,需要放大很多倍,然后在边线两边小心移动鼠标,很是麻烦。也问了很多同事,说的都不太清楚,坐等大神指教。

网友:
深有同感!!!

网友(2020-07-1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很烦人的,或许有技巧,或许不需要技巧。等待大神指点

网友:
直边的边线很好选呀,折弯件的不好选。

网友A(2024-01-19):
选项>系统选项>显示/选择>勾选“图形视区中动态高亮显示.标注尺寸的时候选的线会变颜色

网友(2024-07-04):
同感啊,有时候一个尺寸要标好多次才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项>系统选项>显示/选择>勾选“图形视区中动态高亮显示.标注尺寸的时候选的线会变颜色

有效果,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项>系统选项>显示/选择>勾选“图形视区中动态高亮显示.标注尺寸的时候选的线会变颜色

感谢

网友(2025-08-28):
引用 网友A:
选项>系统选项>显示/选择>勾选“图形视区中动态高亮显示.标注尺寸的时候选的线会变颜色
...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项>系统选项>显示/选择>勾选“图形视区中动态高亮显示.标注尺寸的时候选的线会变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