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油门,请教

楼主(2015-09-05):
接触到的装载机油门有两种,一种是油门拉线式的,另一种是液压式的(有油门油缸的那种),不知道除这两种以外还有什么形式的油门,这两种油门形式各有什么特点,哪一种更好一些

网友:
电子油门

网友:
油门拉线式的结构简单,易于调节。

网友:
就工程机械而言,得看是否为机械油门发动机还是电喷发动机。
1,机械油门发动机
若是机械油门发动机则有拉线油门踏板,和液压油门踏板,前者用于司机室控制,后者用于远程遥控,例如起重机下车司机室通常为拉线油门踏板,而上车旋转台司机室则多为液压油门踏板。
若想实现机械油门发动机的电子控制,则可以采用电机油门驱动器,电液伺服油门驱动器,见附件。
前者成本低,装配简单,但精度低,可用于无线遥控系统的发动机油门调速。
后者适应于有液压系统的车辆发动机油门的远程控制,精度高,响应速度快,可以满足多种远程遥控的要求。
详见附件。
电喷发动机本身配置电子油门,只需双路电压信号,或具备双路信号输出的电子踏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