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袋封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5-09-05):
在做自动化包装设备时,存在一个问题。
目前封口装置采用的是普通手压式封口机改装而成。灌装完成后,通过封口装置将料袋压紧,然后封口装置开启,电热丝工作,料袋封口,同时料袋在重力的作用下,落下与废料脱离。达到封口,且废料分离的效果。
存在问题是,由于薄膜袋内壁有粉末的附着或其他原因(袋子厚度0.03mm,超薄)封袋效果不是很好,轻轻一撕就容易开封,没有达到理想效果。
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来封袋,达到想要的效果。
先给跪了

网友A:
温度时间都调了吗?  上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时间都调了吗?  上图看下

普通的手压式封口机,温度是一定的,只是封口时间是可以调节的。目前这个封口时间调节的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温度问题吧,看看电热丝有没问题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那就增加洁净度,要求袋内不得有粉未和增加袋的厚度上面想办法

网友B:
关键是膜的问题,试试加粗电热丝

网友C:
楼主市场上现在很多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市场上现在很多卖的吧。

是的,用的就是市场上卖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膜的问题,试试加粗电热丝

恩,主要是膜太薄,电热丝加粗后,电流增大,热量增大,封口效果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