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材质什么缺陷?

楼主(2015-09-05):
材质:9Cr2Mo,电渣重熔锻打件,调质+表面淬火(盐浴)+二次回火
这是一侧辊颈,是不是“夹渣”?

网友:
楼主没介绍使用工况,断面图也很脏,看不清断口情况,无法帮助辨别。

网友:
看到芯部根本就是没有熔了的么,还是没有结合?

网友(点评):
好像是没有熔

网友(点评):
那就是属于熔铸的问题了,你们熔铸件没有复检么,像这样的零件超生波检测一下就出来了,全是断层,根本就不合格

网友:
杂质这么多

网友:
说说尺寸,工况,请998大侠掌掌眼!

网友:
内部就是个大铁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