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右下角注释比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9-05):
小弟有一事相求,cad中右下角注塑比例是什么意思?
有些比较大的零件需缩小放在A4图框里(如果放大图框又要去改标注样式多一步骤), 我标注后SC命令缩小几倍,尺寸也缩小几倍,选了这个注释比例是不是标注出来的尺寸就是当前量的数值乘以那个比例所得的?我选了1:2   2:1 这些没啥反应,还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根据图形大小将图框放大或缩小一定的比例
注释比例就是按图框大小来标注的
比如将1:1的图框放大到1:5
那么就选择1:5大小的注释比例
当然注释比例是你事先设置好的
每个人在设置注释比例的时候字体大小也不尽相同,
但只要是熟手,我想差别不会很大
否则尺寸会看起来要么太大,要么太小
与图形、图框很不相称

网友B:
进入格式-文字样式,标注样式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格式-文字样式,标注样式调整。

感谢~!

网友(点评):
不客气,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形大小将图框放大或缩小一定的比例
注释比例就是按图框大小来标注的
比如将1:1的图框放大到1:5

注释比例就是图框放大后会调整对应字体的大小吗?比如1:1图框标注时文字高度是2.5,将图框放大2倍,文字高度就会调整到5对吗?

网友C:
如果是打印的话,可以考虑用布局,不用修改比例,只需选择范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打印的话,可以考虑用布局,不用修改比例,只需选择范围就行。

嗯,谢谢

网友D:
注释比列,只是放大或缩小,标注的文字、箭头、间距等的大小,具体的测量值是不会随之变大变小的。这要在你确定图形的打印比列后,选择好注释比例,就可以省却对标注的缩放过程。
我都是模型中画好图,然后在缩放到布局中排版,然后再标注,这时候CAD系统会自动选择注释比例,图最好要1:1的画,这样可以不用调整换算比例。当然我用的时CAD 的机械版,带有绘制视口功能选项,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释比列,只是放大或缩小,标注的文字、箭头、间距等的大小,具体的测量值是不会随之变大变小的。这要在你 ...

机械版方便多了吧,你用的是中望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版方便多了吧,你用的是中望的吗

用的AutoCAD 的机械版,中望的有机械版嘛?破解或者注册麻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