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研发步进电机伺服驱动器推广市场找有渠道合作创业

楼主(2015-09-05):
       我们自主研发的步进电机伺服驱动器,以FOC(磁场定向控制系统)方式控制驱动带编码器步进电机——性能完全可以替代400W以内的交直流伺服,价格只是交直流伺服的三分一,市场前景大。
      现已做了量产前期准备工作,样机性能测试,老化测试,多个型号规划,生产用的测试系统等。
      但万事具备,只欠市场。我们都是玩技术的,市场却玩不转。市场推广主要有销售渠道,希望有步进电机伺服销售渠道合作。

网友A:
你把性能参数,市场终端价格在这里说一下,也有一定的广告作用。
我试用过几家和你类似的设备,效果一塌糊涂。最严重的是:通电后放在地上,他就象只振荡器,会在地上打转。基本的稳定性都没有,厂家就敢拿出来上市,还敢大言不惭,宣称性能参数如何如何。
如果效果好,这东西很容易风靡。因为综合了步进和伺服的主要优点,又克服了各自的很多缺点。
楼主位说价格是伺服的三分之一,不知道是跟谁比价格:
松下400瓦,2250元,国产某400瓦,1100元。

网友(点评):
一针见血!

网友:
发广告。参加展会。

网友B:
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啊?

广东惠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性能参数,市场终端价格在这里说一下,也有一定的广告作用。
我试用过几家和你类似的设备,效果一塌糊 ...

    将产品参数价格放上来,有广告之嫌。
    的确,我们走访一些客户,也质疑此类产品,很多设备使用开环步进电机都很少出现丢步和堵转问题,因为设备在设计选型时,已将步进的问题考虑进去,如无法应用的就改用高成本的伺服,因此,开环步进电机应用上非常成熟和可靠。而现在很多设备为了提高性能,降低成本,希望步进能和伺服一样的性能。
   技术人还是说技术话。
   3年前,我们已开发了步进闭环驱动器,原理很简单,就是将电机编码器反馈的位置判断是否到位和堵转,很好解决步进的丢步、堵转,和发热问题。样品测试时,的确可以解决步进电机一些缺点,如丢步、堵转、发热,但无法完全解决高转速和有效力矩,以及过载能力。开环步进电机驱动器大多采用恒定电流控制方法,而步进电机在高转速时,同时产生反电动势而使电机内阻增大降低电流,因此步进电机转速越高扭力越低,一般转速在300转以内是有效扭力输出。如采用低转速启动后加速高转速的方式,可使转速达3000转,但这种方式来提升转速,实际没消除电机反电动势的影响,因此发现电流上不去,无效做功,形成没有力矩输出,只是电机惯力输出,无法有效负载运行,负载运行时就出现丢步或堵转发生。而简单的加装闭环控制来解决步进电机高速丢步和堵转,无法有效解决电机高速产生的反电动势,一样电机在高转速时没力矩输出。放弃这种方案,没投产。所以解决步进问题,一定要达到伺服性能。
   现新开发的第二版本驱动器,放弃采用DSP单片机,而采用FPGA研发专用芯片。芯片所有的数据处理均为并行方式,在一个脉冲周期可完成所有数据采样和数据交换,全程并行高速监控电机运行。芯片核心技术是针对步进电机磁场方向控制算法,消除电机高转速时产生的反电动势。电机伺服控制核心技术,是电机磁场定向控制(即FOC),最大地提高电机磁密度和电机运行控制。FOC方式结合步进电机特点,很好地发挥步进电机优势,并提高3倍过载能力,有效解决步进在高转下的反电动势问题,使电机在高转速3000转仍有效力矩输出,无需加减速可直接发3000转脉冲指令,电机空载从零速升到3000转约25ms,3000转刹车约30ms。并解决电机高转速刹车时,产生高压反电动势,击烧驱动器问题。在样机测试,应用在一些设备上,完全可以达到伺服的性能。
   楼主提到出现象问题,测试时也有类似现象,主要由于电机主轴有串动现象,引起编码串向位移,造成控制驱动误判,因此电机主轴须固定防止串向跳动,这与交直伺服同样有类似现象,如伺服编码器被干扰,也出现乱动现象。
   至于价格不好说,只是个性价比,客户需要的能用好用低成本的产品。

驱动器实测电流与转速:(电源:24V,57电机/4.2A,空载)

驱动电机启动与停车时间:(空载)

网友A:
消除电机高转速时产生的反电动势
我怀疑这句话是否有语病?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还有,你的介绍中好像没有提到如何消除步进电机某些固有频率下的震动问题,如何让步进电机柔和地运转。

网友:
还有,如果你在这方面的技术上取得了领先性的突破,
你不妨大胆地做一些解释,不必顾忌广告的嫌疑。
我以为,只是我私下揣摩鹰大会支持你。只是,你必须诚实,客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除电机高转速时产生的反电动势
我怀疑这句话是否有语病?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还有,你的介绍中好像没有 ...

谢谢支持
消除电机高转速时产生的反电动势--就是病句,是不得已为之,因技术要转商用,一笔带过,请见谅。
外行看热闹,行家看门道,不过一些技术是可以交流的,看来创业交流改成技术交流了。

      其实我早期是研发数控系统,对底层数控芯片开发和上位系统开发。在已开发的六轴联动数控卡和直角坐标五轴联动示教系统时,就发现步进机优点和缺陷。开发现场示教系统必须是闭环反馈装置,使用伺服不单成本高,最要命的伺服通讯口伺服厂商是不会提供的,别误会,这个通讯口协议不是发指令协议通讯,是实时控制协议通讯,这样实时通讯才可以完全同步控制,如要用还得要配套他们的控制系统。最终还是组装工。数控行业,水深。要有自己的核心,还得从最终端控制做起,电机伺服控制。

      步进电机高速产生的反电动势,主要是切割磁力线产生电势,反回来看就是发电机。而在计算磁场方向控制时,是可以得到磁场方向的反向磁场,两相步进电工作是一相通电,另一相关闭,这样,关闭的一相就是发电机,而驱动器功率开关管通断时必须高速。正因为反电动势,已有人利用反电动势来计算判断步进电机所在相位和是否丢步进行无传感器闭环。能得到反电动势产生信息,就可以针对消除它对电流的影响,使电流实际做功产生扭力,推动高速和保有效力矩。

      步进电机固有频率振动问题,在做了大量长时测试开环步进电机才发现,这个现象与电机的惯量有一定的关联,而且每个电机有所差别。开环驱动器在驱动步进电机是以恒流进行,发脉冲的频率决定它的转速,电机转速频率与脉冲频率同样时,是同步状态,此时电机工作效率最大。电机是有惯性的,在启动时,不可能与脉冲频率同步,就产生差频现象,而电机是惯量原因,时过冲或滞后,就形成低频振动。而在闭环驱动器可以很好解决此现象,因为闭环驱动器是以位置反馈来判断是否发下一脉冲加速。但老实说,我们的驱动器,在电机启动转速在300转范围时,有冲破步进转速极限高速间,也产生振响,转速不太平滑。

      市面上的伺服目前较主要问题是刹车过冲,没有多少家能做得好的。3000转刹车直至停车,这过程要解决高压反电动势和过冲,处理不好可是要烧驱动驱的,我们在这方面解决时,烧坏的功率管不计其数。我们现在只做到3000转在30ms内刹车不过冲(空载)。

楼主:
     而电机的柔和控制,现在的高端伺服这方面也有所保留。现在的伺服在启动和停车,主要以电流增益调节,电流增益过大,有过冲跳动,小了柔和度好但滞后。而使用力矩控制,较多高端伺服所采用的。
     我们的驱动器这方面主要采用自动电流适应调节,以启动滞后时间25ms~30ms间预前刹车,保证刹车到位不过冲。这方法优点快速启停适合短距来回控制,但控制距低过30ms就会过冲。缺点是不同步,运行过程有步差,不适合开环式插补控制。

网友:
这个东西水很深,比伺服还深。

网友:
有具体的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电机的柔和控制,现在的高端伺服这方面也有所保留。现在的伺服在启动和停车,主要以电流增益调节,电 ...

不同的驱动器,驱动同一个电机,力矩,平稳,发热,天差地别。
我只是向你传递我的这个感受。

网友:
电机的制造精度,受工艺水平的影响很大。定子和转子的尺寸精度,直接影响电机的分度精度。
充磁的磁性大小,磁力保持水平,遇热及受震衰退水平,等等,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去追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驱动器,驱动同一个电机,力矩,平稳,发热,天差地别。
我只是向你传递我的这个感受。

不同驱动器是指相同型号多台驱动器对同一台电机分别测试吗?如果有差别,那这型号的所有驱动器就有问题。
如不同型号的驱动器,对同一台电机测试,那差别就大了。

电机制造这方面不在行,不好说,我们也与电机生产厂商合作,电机方面问题都交由电机厂家解决。

网友:
一个伺服驱动器的功能比普通步进驱动器多很多,楼主有空发几张图片看看。

网友:
参展,网销,地面推广,好东西不怕没市场,做市场要尽快

网友:
我现在一个项目是工业3D打印机,XYZ轴均采用1.0A步进电机,如果你们有兴趣就联系我:13401054408@126.com

网友(2015-10-19):
我们有在做伺服的销售,可以的话加扣 565168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