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形位公差去哪了?

楼主(2015-09-05):
机械设计手册中有各种形位公差表,但是缺线轮廓度、面轮廓度、位置度和倾斜度值。手册中是这么说的:

看的有点不明所以。如果这些形位公差由未注线性尺寸公差和角度公差控制,那么要这些定义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A:
你确定你看书时没走神吗,那说的是形位公差的未注公差值如何确定。有些未标注的形位公差在未注公差标准里有具体数据,有些连具体数据都不必有,由其它已标注公差来约束未标注的形位公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看书时没走神吗,那说的是形位公差的未注公差值如何确定。有些未标注的形位公差在未注公差标准里有 ...

大侠,这是我从GB/T 1184-1996查到的通则:

不知您说的“有些连具体数据都不必有,由其它已标注公差来约束未标注的形位公差值”是什么意思,怎么通过其他已标注公差来约束呢?

网友:
参照iso2768-1  iso2768-2 ;对应的国标号忘记了;
未注尺寸公差   未注形位公差

网友:
1184标准里面有规定,设计手册里面也有提到,未注线轮廓、面轮廓、位置度由相应的定型、定位尺寸公差控制。
大侠再仔细看看

网友:
线轮廓度、面轮廓度、位置度和倾斜度 的

未注公差

由已注或未注的形位、线性、角度公差确定。

设计需要保证的还是要你自己标出的。

网友:
我其实也不知道这在讲什么,哈哈,感觉讲得很杂乱。
不过公差大概是这么控制的,首先要标的是基本尺寸或者尺寸公差。尺寸公差应该是最“粗糙”的公差了。
接下来,就是几何特征的事儿了。
图里的所有特征,理论上讲,都用轮廓度来“严化”
接着,需要控制位置的就用位置公差,又是一层严化
需要控制方向的用 方向公差,又严化
控制表面的还接着能用形状公差,跳动,又 严化
这么一级一级下来了,但是具体实际怎么样,大侠来讲讲,小弟也不太懂
我只读了读美标,还没读国标

网友:
学些了都么见过这些东西